dell 1464 电流上0.5不开机

楼主(2016-09-16):
客户送修一台1464 。电流上到0.5左右就听了。用万用表量各各带电压,都正常,只有 PL9这电压没电和CPU电压没有 只有上图了。PL9  PU3芯片oz8116 引脚定义   测了芯片55V正常,165V正常,219V正常,33.3V正常,14VREF   2V也正常,再测PD3第二脚5V正常和第14.V也正常,上示波器。实话实话。不会用这个。。刚刚才在【迅维】远程课上学习过怎么抓波。没实践过也不知道对不 对。。只是看到上管的G。波形上了一下就掉下来了。。。测量了一下。反馈电路上的电阻。。组织都正常。当量到BOOT  上的PD3.问题出来了。正反向都是一样的。。。随便找了个二极管焊上。电流刷刷上来了。。维修结束!!!!本人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文采不好,叙述表达不太好。。大伙就将就这看吧。。。。 有用上的,就给兄弟加个分。发帖太新哭了

补充内容 (2016-9-17 21:20):

网友:
哦。没有 VCCSA 1.05 啊。。。。 BOOT 的二极管爆掉

网友:
二级管击穿  起不到升压的作用

网友:
权限有限 只能加2分  支持.

网友:
顶一下吧    这个没弄过

网友:
楼主修的比较细心

网友:
就看那个上去的波的是多少电压,可以推测自举升压不足,在找boot呢?

网友:
自举升压故障   。被楼主秒了

网友:
呵呵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都是内部打的价格战  没意思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多多发贴!!

网友:
修的好就可以管你语文学的好不好

网友:
是啊,你量到二极管负极貌似已经有压差一下会伏略啦

网友:
是自居升压不对,没有CPU电压

网友:
给加分了,不断学习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细心能修出好大部分机器

网友:
写的很不错了,还文彩不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出来好有成就感吧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异常

网友A:
为什么不会掉电呢?PG连HW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会掉电呢?PG连HWPG信号!

这个就是没有掉电。刚开始,我也找HWpG这个信号,对于信号还不是太了解。最早拿到主板的时候各各电感电压都打了一遍,我印象是都有的,后来查hwpg这个信号。。每一路的pG我都找一遍。最后才找到这个1.05V电压没有。。我也奇怪了。量电压的时候明明有电压的。oz8116l这个芯片我也换过,换了之后也好了。客户用了2天就返修了,,再换8116就不行了。这才找到PD3.的问题。我想换第一个8116的时候,PD3受热,它在电路当中起作用了。后来就彻底坏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是否进水/

网友:
1.05V 不正常是吧?

网友:
  起不到升压的作用

网友(2017-01-08):
谢谢群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这种小白有点不是很懂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能修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
升压电路出问题

网友:
都是内部打的价格战  没意思

网友:
修出来了就万岁

网友:
这个二级管还有升压作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