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风枪855pg 856ad

楼主(2016-09-16):
主要修手机 笔记本。不考虑价格  坛里的大佬可否给个意见 哪个好 855pg是直风 856ad好像是旋转风

网友A:
855是走BGA曲线的,适合做BGA,一般维修还是856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5是走BGA曲线的,适合做BGA,一般维修还是856吧。

感谢版主  主要是纠结 1300w的功率比1000w在维修使用上会不会有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  主要是纠结 1300w的功率比1000w在维修使用上会不会有提升

856主要是风量大,维修的话,861足够了。

网友:
我觉得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