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15触发掉电

楼主(2016-09-16):
接到一块MS-7615主板,触发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拿掉12V也掉,测量各电感和MOS管阻值正常,开关针电压正常,PWSIN#电压正常,PWRBTN#电压正常有跳变,RSMRST#有3.3V,SLP_S3#有跳变 ,PS_ON#触发后变低电平,声卡和网卡都拆了也不行,IO加焊过,修了一个多小时,但中途有一次好像跑到了D3 ,其它都是触发后掉电,绿线为低,不能再次触发,没思路了,哪们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附图纸一份。按时序查吧……少年……

MS-7615-10-(454422).zip

网友:
修一块30块,,不用研究了吧,,,戳戳各大供电,,正常就先肛个IO再说了

网友:
短路了把 12V短路了  应该是那些 运算12V  和八角芯片的12V短路了

网友:
看V星时序,3.3VSB出来没?

网友:
这样的话,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了,没有别的法

网友:
量下CPU那边的mosft有击穿的没有

网友:
换IO试试      量oi电压

网友:
好头大,V星掉电不能再次触发的板,修到过好几片,没心去研究,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