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进PE和开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6-09-16):
听说Y460掉电刷BIOS能好的 请问一下刷EC BIOS 还是刷南桥BIOS 大师指导一下 没有下载分了才发说说加点下载分 不敢乱下载 没有分了 哎

网友:
我也想知道故障最后的决解方法

网友:
刷了EC和南桥BIOS都不行 还是一样  放弃就没搞了

网友(2017-08-15):
开关有问题   我有一台 进系统1分钟掉电 不用开关就正常

网友(2017-11-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2019-04-1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进pe和进系统都掉

网友(2021-09-18):
今天遇到了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还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