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ST自检的第一步是对芯片组初始化,这的初始化是什么 ...
在POST自检的第一步是对芯片组初始化,这的初始化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16):
在POST自检的第一步是对芯片组初始化,初始化与复位有什么区别,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会出现初始化不成功?第二步是初始化PCIE设备,是独显吗?那和自检完键盘、声卡、网卡后的自检显卡有什么区别?
芯片

网友:
这个太细致了 ,让饼哥给你说吧

网友:
修板子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没必要钻研一些用处不大的东西

网友:
是的,你百度下吧,估计也没什么好答案

网友:
对芯片组初始化。。意思就是读取芯片组信息啊。。。北桥南桥也有内置信息芯片的。。

网友:
你都铜牌了不知道吗,

网友:
初始化本来就是类似于复位,简单点就是说给主板各电路清个零,让各电路回来一个起始工作状态。复位完成了,CPU才会发出指令进行下一步的POST 自检流程。

网友:
复位后是清零啊,程序才能进行自检。其他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