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 R1.02官网分离

楼主(2016-09-16):
官网提取 一次秒亮!

网友:
我一直很想知道BIOS分离是什么意思,,,,楼主可以指导下么

网友:
这是一个相当于工厂BIOS 没有被读取过主板或桥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同型号的主板上都可以用

网友(2016-10-27):
不懂BIOS分离是什么意思,楼主怎么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