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跑0.420 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16):
E540   单桥PCH   SR17D   无显卡      刚开始  经常不触发     把 桥 用吹热一下   可以显示    但次了 就不行了

肯定是   PCH  坏      因为 是灌黑胶      我小心的 搞    把 桥搞下来了    主板  掉了好多点      用放大镜看  是空点

没用接入电路。没有  0.4的球    就用了  0.35  球    做好

开机  可以触发      但跑到 0.42   就掉了   自己又会重新上电。  不接CPU  一样    不接  内存  也一样。

请教  各位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基本就不要修了,,,,花费时间太多了

网友:
黑胶最怕掉点了

网友:
这板子 太简单    但太贵了   5 -6百

板上就只一个  PCH  和  EC                      独显和 显存没有

网友:
掉的点  全是空点

网友:
这个型号的,很多板层的问题,桥下面。 也有可能是桥没有处理好。

网友:
这个板子的桥是容易出问题,一般放电就能好,我换过几次这个,都是掉点绿油补上就好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换桥后不断重启刷BIOS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