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A8CPU能单换吗

楼主(2016-09-16):
请问A8CPU能单换吗

网友:
有换过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A8不能单换哦!

网友:
成功率 不高

网友:
不能换。刷机不过去

网友:
应该是不能单换的

网友A:
据说有技术可以提取原CPU的底层资料,然后写到新的CPU里面。

网友:
好像不可以,必须换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单换 就是成功率太低了

看了CPU999那个人换的就是牛逼啊!看了乍舌啊,高手不是吹出来的,还有看了微芯愿焊的那个A8CPU,拿松香搞的黑狗屎一堆,一看就是的爆火子!鄙视徐小军的烂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技术可以提取原CPU的底层资料,然后写到新的CPU里面。

居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
再讨论下去 差不多CPU 可以短接了

网友:
能换  来试试

网友:
不能单换的了

网友:
CPU不能换,上盖可以换的

网友:
niub的人就能换

网友:
不能单换 的

网友:
苹果的这一套好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