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405不认硬盘(急)

楼主(2016-09-16):
测试硬盘供电正常,但是就是认不到硬盘,BIOS里也找不到硬盘

网友:
会不会是桥挂了

网友:
有什么好急的。。查条件啊。。。

网友:
南桥 可能大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啊  不认硬盘要不硬盘坏要不桥坏

网友A:
首先查硬盘电路条件,没几个,查完没问题 刷个BIOS  ,这两个招用了,没管用的话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硬盘电路条件,没几个,查完没问题 刷个BIOS  ,这两个招用了,没管用的话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刷了几个BIOS,硬盘线路也没问题还是不行

网友:
换到光驱位置 ,看看能识别硬盘没有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能不能识别,也不能估计是桥方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找个光驱托架做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