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进来看看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楼主(2016-09-16):
问题描述
本来是6P通病。黑触摸大家懂得!
修好了1天。拿来开机状态下。马上蓝屏重启。之后就永远开不了机器了,
电源ic挂了,换了电源好了开机不短路也正常,
但是各种声音故障,音量加加不上去。系统小圆点能加上。接口没有短路。包括电源地下的。
电源键进系统。也按不了,接口也正常。
音频ic和铃声放大拿掉依然是音量加和锁屏不行。
真的查不出原因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下!

网友:
CPU虚了可能

网友:
查图看一下这些功能都是由谁控制的   看看是不是供电没到位  因为你换了电源

网友:
你查一下PDF图纸还有点位图分析一下原理看看

网友:
建议检查CPU 哪一块  剩余还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