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 2421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9-17):
板号 12204-1
有时候机器没亮就掉了。有时候滚动条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求个维修思路
刷过2个BIOS。机器里也不脏。无进水。并且就是办公用的机器。怎么会这样呢。上次遇到一台也奇怪的,动不动就需要刷个BIOS就好了。点着点着就又不亮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A:
先排查下开关再说
德克蓄电池
果板点也是一样的。。 用表划开的呢
详情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我就遇到过开关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其他都搞过了加焊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查下开关再说
果板点也是一样的。。
用表划开的呢

网友:
吧桥加焊试试了

网友:
估计需要查洗供电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南桥作怪,加焊或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各个电感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焊下 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