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P 帮忙看下这是显卡问题吧?

楼主(2016-09-17):
Y460P跟Y460不一样。。460p是没有集显的,所以没有切掉独显一说。
开机正常。显示不正常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6-9-18 12:15):
显卡本体坏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换屏测试过了吗

网友:
你的屏幕好像有问题吧。QQ都不正眼看你了

网友:
屏跟屏线   ,你试下看看

网友:
查一下,屏 的供电还有开启电压 正  常吗

网友:
先换简单的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

网友:
先换屏试下吧!

网友:
像屏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第一次看到这样神奇的故障~~  找个带有写保护功能的U盘,从U盘启动进PE,看看图标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怎么看起来好像PS处理的一样?用户文档和WORD那里正常,计算机旁边那个下来的长方形方条好像图片切块了一样。修了这么久电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点鬼异。试一下用排除法。

网友:
先接外屏, 再换个屏幕试试, 最后判断显卡!!

网友:
。。。禁用显卡驱动试下啊

网友:
看看驱动正常不   正常可以换屏试试  估计显卡那块几率大些

网友:
外接正常吗?或者重新安装驱动试试,先简后繁

网友:
像液晶显示屏一样屏坏或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试下吧,可能性大

网友:
像,这样的现象丢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呀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看看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先简后难,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或者显存不良

网友:
你换张壁纸 最好满屏都带图的,看下是不是满屏 都是变形的,有没有规律的变形

网友:
感觉屏跟屏线可能性不大,建议查查独显的各个供电,刷BIOS,换U,其次再去排除显卡和显存本身,

网友:
先换屏试试呀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先换屏试,从易到难

网友:
先换屏来试试看

网友:
这80%是屏的问题吧。只能先排除法,换屏试下。

网友:
我感觉有点像屏线

网友:
桌面怎么这么乱

网友:
学习经验,,,,,,

德克蓄电池 -2

网友:
分辨率不支持吧?

网友:
你的屏幕和屏线换过试验没有 这些都没排除 你直接就弄显卡?

网友:
看图片像屏的问题

网友:
先做简单的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先换个屏线或者屏看看吧。在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着应该是屏幕的供电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进PE看下会不会这样

网友:
先简单确认下 是屏上面的故障还是下面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过了吗

网友:
换个系统   换个屏  外接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先打官网驱动试下  排除屏

网友:
先外接,后换屏,不行就把显卡驱动禁止,再看看

网友:
外接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不懂、。。。我不是修电脑的

德克蓄电池 -2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少见到哦,有见分屏的,别的也都有见到过,就这样放大图片的真没有见过,打四组信号线对地的阻值都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也是不正眼看

看它我从来没有用正眼................

网友:
屏   屏线   都看看

网友:
这机器有显卡毛病

网友:
我感觉我没什么,排除法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好科幻,看的人晕乎乎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先查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再进安全模式看下行不行 再确定是不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我才换了一个屏线问题的 是花屏 并且Y460和Y460P的屏线不一样哦 可以试试 屏线

网友:
换屏。换平线

网友:
插外接试试,

网友:
上次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一个HP的 结果换屏好了

网友:
最近全是显卡特殊问题。一个屏上白点闪烁,一个边框有方格,一个电源正常电池开机蓝屏显卡报错。无语

网友:
遇到过,CPU坏掉了的

网友:
显卡好贵,换过几个显卡

网友:
这种坏法还没见过 !!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我有一个花屏的,焊了两次都没有焊好,估计也是本体坏了

网友:
感觉应该不像显卡,我估计搞不好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y460p显卡能换好,另外一种版本

网友:
期待有好的结果

网友:
换显卡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呢 。之前也换了一块也是不怎么稳定

网友:
你那个现象还真是奇葩。画面扭曲了

网友:
这情况 没碰过,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这样看的话确实像屏坏了

网友B:
换显卡就好了?
德克蓄电池
是的。。重新植球没有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就好了?
是的。。重新植球没有用。。

网友:
换显卡好就好了,显卡不好焊接

网友:
应该还是屏吧
德克蓄电池
没看到我补充写了吗。。。换显卡就好了。。你是来混积分的吗?
详情

网友:
没看到我补充写了吗。。。换显卡就好了。。你是来混积分的吗?

网友C: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加焊不成就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论坛里有的呀。。。。

网友:
学到知识了 好好学习

网友:
怎么看着好像屏坏了

网友:
先重官网上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这花屏花得有点技术哦  !

网友:
这个问题   屏和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真的是换显卡好的吗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 在搞显卡

网友:
像这些故障,我拆出来都扔烤箱中,再拿出来好的话,都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
学习了,是显卡坏了!

网友:
图片好亮啊

网友:
是内存有问题才这样的

网友:
厉害,看上去像屏线坏的勒!

网友:
这机器外接是怎么样的

网友:
先接外屏, 再换个屏幕试试, 最后判断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

网友:
*脏话* 又涨见识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