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大神现身吧!!

楼主(2016-09-17):
苹果6  主板断线了  修一下要多少

网友A:
这个是你挖的 还是烧的啊  联系一下迅维快修店吧   比较难搞了

网友B:
这哪里是断线,是挖坑

网友C:
这个一般人还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挖的 还是烧的啊  联系一下迅维快修店吧   比较难搞了

这是自己飞线 飞了7-8根 飞上火了

网友D:
这种【迅维】级别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修不好搬板

网友E:
【迅维】的都可以

网友F:
搬板吧,这种修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的都可以

你能嘛?修修多少钱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搬板吧,这种修的意义不大了,

。。。。。换手机呗?

网友:
:L:L:L:L:L:L:L:L:L: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迅维】级别的应该问题不大

不好说啊  三层板 已经知道坏了两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人还弄不了

找个二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哪里是断线,是挖坑

:L:L:L: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手机呗?

换手机成本大了啊,换板便宜好多。

网友H:
看样子是不好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手机成本大了啊,换板便宜好多。

换个板子两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是不好搞了

是哟 好搞自己就搞了

网友:
图片不一定能看出来能不能修 只有到手才知道

网友:
搬板就好了。

网友:
我曹  这个好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个板子两千多吧

买一个空板,这板便宜啊要,你再把元件搬过去。手活不行的话,就算了。

网友I:
这个要具体修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空板,这板便宜啊要,你再把元件搬过去。手活不行的话,就算了。

:L:L:L没那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具体修下才知道

放弃治疗了

网友:
发迅维吧,估计有得弄

网友:
慢慢搞吧 实在搞不好就换板吧~

网友:
套件是好的,可以板机啊

网友:
这个确实要大神出现了,不是一般人搞得好的

网友J:
建议你联系一下迅维网官方维修店,迅维快修,看看能不能修复了,比较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换手机呗?

搬板的意思就是  买块空板  把坏板的原件全焊上去

网友K:
可以直接联系下迅维快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板的意思就是  买块空板  把坏板的原件全焊上去

那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直接联系下迅维快修 +

没联系方式,想办法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你联系一下迅维网官方维修店,迅维快修,看看能不能修复了,比较难搞

:(:(:(:(:(:(:(:(:(:(:(:(谢谢 试试去

网友:
这个东西就老火了啊,

网友:
看一下断了多少根线再说

网友:
有坑吗  是不是挖多了

网友:
最后还是靠迅维了

网友:
自己拆,然后螺丝上错了吧。

网友:
你让【迅维】快修试试,

网友:
一般人可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