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hp omin 100 pc一体机现在不触发 电流0.15A

楼主(2016-09-17):
hp omin 100 PC 一体机现在不触发 电流在0.15A  换了IO  加焊南桥 仍然故障依旧!!!谁有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点!!!!谁有图纸也行啊!!!

网友:
这待机太大了吧

网友:
电压没起来啊  还要插一下

网友:
电流打错了  电流是0.015A

网友:
待机 0.15偏高 先看下待机有无短路

网友:
cpu就集成的不

网友:
待机电压都不正常 看3 5v电压正常不 应该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