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只要表笔点在H_CPUPWRGD上就亮机,不放在这个点上就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9-17):
g470无CPU供电,只要表笔点在H_CPUPWRGD上就亮机,不放在这个点上就没有CPU供电,哪位大神碰到过  桥和CPU还有95831都以换过了

网友:
感觉像是板有漏电现象!把门电路换个试试

网友:
实在没思路可以试着将CPU座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