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篇

楼主(2016-09-17):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篇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蓝屏重启

图1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
图2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
图3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已维修过逻辑码片。

图4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

  插数据线后手机连电脑不连机无反应,这种问题一般都是USB芯片U2引起的,所以直接更换USB芯片U2。

图5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

  更换好U2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图6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U2损坏会引起蓝屏重启?

网友:
usb不连机,跟U2有关。换了开机就好了。

网友:
没有分析,默默的记下就好了。

网友:
u2 也可能引起蓝屏 学习了

网友:
这大神修起苹果来真是感觉秒杀一般

网友:
进系统之后几分钟蓝屏重启怎么破

网友:
这么简单 上家还修指纹  也是醉了

网友:
对大神来说简单,对我来说,难

网友:
U2为什么也能引起蓝屏?

网友:
秒杀啊 直接

网友(2016-10-21):
我的也会莫明其妙会蓝屏重启,但是可以连机,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