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问下各位大神,华硕主板的副驱动芯片02=df可以用02=eg代换吗?
华硕

网友:
答案是可以的,以前好像问过个行家

网友:
没大神在吗?

网友:
可以,前面一样就可以

网友:
前面一样的代码 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前面是代码后面是厂家,可以完美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