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卸载软件后系统黑屏该怎么办?

楼主(2016-09-17):
  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系统黑屏问题,最近就有win7用户反映,卸载软件后出现了系统黑屏,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下面,小编就来详细介绍下Win7系统卸载软件后系统黑屏的解决方法。

  方法如下:

  1、按Win+R键,打开运行,输入msconfig,点击确定;

  2、在打开的系统配置窗口中,切换至“服务”项,勾选不必要的服务,点击全部禁用;

  3、切换至“启动”项,勾选不必要的选项,点击全部禁用,然后点击确定;

  4、之后重启计算机即可。

网友:
好像木有用

网友:
这个有用吧 反正碰到系统问题 线做系统

网友A:
这样好收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收费吗?

这个我一般好客户都是免费的,新客户适当收一点点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