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触摸失灵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6-09-17):
iPhone6P触摸失灵故障维修记!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触摸失灵

  【维修过程】:

  拆掉触摸芯片U2402发现有一焊盘掉了。

图1 iPhone6P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掉焊盘处用飞线连接。

图2 iPhone6P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飞线后把触摸芯片U2402焊在主板上。

图3 iPhone6P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焊好触摸芯片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图4 iPhone6P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网友:
为什么  大神描述的 如此的轻描淡写!

网友:
这个通病了,前两天碰到一个,不敢下手。怕触摸芯片拆下来焊不上去。

网友:
黑触摸就是容易坏

网友:
基地修手机 已经出神入化了都

网友:
6P通病,看到大神搞M1就是拆装机 维修20分钟的样子,各种羡慕,好奇楼主用的什么显微镜和烙铁头

网友:
这是通病也

网友:
掉点的位置 飞线焊接 ,需要刮开这个点下面的板层,然后上锡,在用绿油固定吗? 还是只需要刮开焊点旁边的线路,焊接飞线呢?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就是送钱来的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芯片太小不敢弄  好羡慕大神

网友:
6P通病 对于大神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