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进操作系统维修...........

楼主(2016-09-17):
大师和高手就飘过啊!前两天修了块主板华硕板,因为前两天没有时间,过了节才分享给大家!电脑症状为: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示,而显示的时候跑到进度条那就不动了,也就是进不了操作系统!开始是郁闷了好一阵啊!显卡换了一样.......  内存换了也是个熊样.......  CPU也换了......不可以的!!!!最后想到老徐的一句话:晶振不起振的话电脑主板是不工作的,因为这主板有时候是不工作的我就试着在晶振上一个脚上点了一下....哈哈,动了!可以进操作系统了但是只有10秒左右又不动,碰一下晶振又动了,这下各位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吧:lol换晶振收工  虽然技术含量不怎么样看在我写了这么久各位加点分啊!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  主板   那个晶振  说清楚!

网友:
晶振还会导致这种故障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主板   那个晶振  说清楚!

华硕M3的主板,型号 我不记得了,他的cpu是240

网友:
楼主说清楚嘛

网友:
主板型号我不记得了,客户拿走了,只知道是上M3的CPU ......

网友:
这种问题前几天也遇到过,是显卡

网友:
是哪个晶振啊

网友:
这种问题也被你碰到了,过去学习阶段老师反复讲过,就是没遇到过

网友:
这故障还没厉遇过,不跑码倒是有

网友:
晶振换了一般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AMD的板,我摸好了几块,我那种是卡代码的,

网友:
不错   这都修好了  厉害

网友:
居然可以行这方面想

网友:
主换的真不错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主板   那个晶振  说清楚!

应该是南桥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