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 待机问题

楼主(2016-09-17):
插电,测量  待机3  5V  正常     按键板上3.3V 也正常,一按开机键   3  V  5   V   按键3.3V 全部拉低到0V  公共点19V 还在,       3  5V电感打值没有短路      电感后面的有极性电容也换了    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A:
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能不能触发上电啊

网友B:
解决了   待机芯片的问题    翻箱倒柜  找了个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恩,待机芯片,电容都有可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能不能触发上电啊

解决了   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待机芯片的问题    翻箱倒柜  找了个换上去就行了

有始有终

下次可以附带简单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始有终

下次可以附带简单分析

芯片不良   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