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映泰880G+不跑马

楼主(2016-09-17):
主板是映泰880G+

故障是有复位不跑马

测内存,CPU,桥,总线,电压正常

测内存SMBUS为3V但没波形

测BIOS CS#不跳变

测PCI时钟脚正常波形

取出CPU假负载带灯的测试结果如图,发现有个灯不亮。

预热NB15分钟,然后加焊

机器是迅维260 陪伴我好久,风尘仆仆,还没生锈。

加焊后再上假负载 变成了这样

全部亮了,

然后放上CPU内存,

然后清洗一下NB,然后打电话给客户来取机。收费150元。也不算贵吧.

然后请各位临走的时候加个分,多谢鼓励。

网友:
价位很好,顶你

网友: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

网友A:
多少度加焊????????????

OQC

网友B:
修好了就是好事..修这个垃圾板收150还不叫贵..换一个板也要不了150元..

OQC

网友:
为你的收费加分....

网友:
价钱收的不错,

网友:
这个实例说明示波器还是要买的;加焊北桥这个价钱还是可以,就是用一下BGA,没有别的成本

网友:
楼主家伙挺齐备啊,看样子是老鸟了

网友:
高大上的Bga,假负载

网友:
这维修费收的,给你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度加焊????????????

有曲线的,预热一百度,曲线最高下风255 上风2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是好事..修这个垃圾板收150还不叫贵..换一个板也要不了150元..

这么想就不对了,报价看人啊。

网友:
技术高,设备用的好,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是好事..修这个垃圾板收150还不叫贵..换一个板也要不了150元..

是的  我们换块都这个价   你修能收到150,表示佩服

网友:
这费用收的合适 羡慕

OQC

网友C:
看地方咯,我这里笔记本都收80元..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地方咯,我这里笔记本都收80元..

我这不是修同行的

网友:
楼主BGA是怎么设温度的

O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