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CPU温度高的通病

楼主(2016-09-17):
E40 CPU温度高的通病,客户拿来开机一会就到80多度了,看了好多帖子后,也直接把风扇接5V改常转后,看电视二个小时温度不超过70度

网友:
这台机子铜管是好的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有时可能要换铜管才行哟

网友:
应该换散热器 这个才是根本

网友:
换原装风扇和铜管

网友:
是显卡那导管有问题

网友A:
铜管才是通病 你这个可能散热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有的 客户闲5V的太吵  比较尴尬

网友C:
这机子温度一向都高、、

网友:
换一套散热器,直接改噪音太大了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器坏

网友:
路过,大招也学到

网友D:
这个机器温度一向高,80度算正常吧。也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温度一向高,80度算正常吧。也不关机

80多了,3分钟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客户闲5V的太吵  比较尴尬

声音是有点大,不死机了,客户就很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温度一向都高、、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才是通病 你这个可能散热出问题了吧

我这个铜管没坏

网友:
楼主是说铜管导热正常,温度还是异常的高,遇到过几台,换了全新原厂铜管都不行,最后是加焊CPU座子温度才正常,刚开始也以为是I3处理器老化温度高于是换上P6的处理器温度还是高,加焊座子以后特地测试过原I3 370用鲁大师加压10分钟最高72度,用P6的加压最高66度,大家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