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cd 显示器 右上角四分之一左右的面职花点 变色

楼主(2016-09-17):
请问是屏坏了吗
晚点上图
图像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有点变色跟花点(仅限右上角)
如果是屏坏了 就不想折腾了
求大神初步判定下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故障应当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整个屏幕只有一处不正常,那肯定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不修了,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是不是那里被压到了

网友:
应该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的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