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海盗船电源通电需要1分钟后才能启动

楼主(2016-09-17):
然后拆开后更换了红色的那个电容,更换25V/680UF的,结果开机等待时间更长了,需要几分钟才能启动了,是不是要换一个容量小的呢,还有那个蓝色的电容要不要换呢,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了

我现在把红色部分的电容更换成了35V/100UF后,通电几秒就能启动了,现在我问一下那个蓝色的电容要不要更换呢

网友A:
5v SB 电压 还稳定呢
红色的好像是辅助IC 的 供电电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 SB 电压 还稳定呢
红色的好像是辅助IC 的 供电电容啊

5V VSB待机电源稳定的,就是通电后需要几秒后才会有,现在换了680uf后变成了需要1-2分钟后才会有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 VSB待机电源稳定的,就是通电后需要几秒后才会有,现在换了680uf后变成了需要1-2分钟后才会有了,不知 ...

通电后
是12v 5v 3.3v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VSB待机电源稳定的,就是通电后需要几秒后才会有,现在换了680uf后变成了需要1-2分钟后才会有了,不知 ...

楼主原电容多大的?

网友:
换小容量的电容试试。理论上电容越大充电时间越长,需要把电压充到达到启动电压才可以。

网友:
一般用50伏10uf或50 伏 50uf的

网友C: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因为电容的容量只会变小,不会变大,也可能是启动电阻变大,导至充电时间过长。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拆下来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了
,一分钟的事

网友:
把+5VSB紫线,绿线相连的电容换了(看电路设计,最多就4个,每一颜色的2个),再不行就查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
是12v 5v 3.3v输出吗

通电后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现在把红色的地方的电容更换成了35V/100UF,通电后几秒就能点亮了

网友:
电路中有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因为电容的容量只会变小,不会变大,也可能是启动电阻变大,导至充电时间过长。

启动电阻在什么地方呢,麻烦你指明一下

网友B:
为啥这样讲呢,说说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样讲呢,说说原因呢

应该是楼主的电容换得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楼主的电容换得太大........

呵呵,是的,之前希望能用久点,所以选了个容量大的,没想到大容量的,居然会延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之前希望能用久点,所以选了个容量大的,没想到大容量的,居然会延迟

品牌货上的元件不要轻易去更改其原来的参数,

电容首先要要质量好的,其次才考虑是不是要适当加大容量(原有电路是缩水货时),

网友:
那个电容太大了,。。。

网友:
原来这个电容是多少呢?看着就迷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品牌货上的元件不要轻易去更改其原来的参数,

电容首先要要质量好的,其次才考虑是不是要适当加大容量 ...

那现在图片上面蓝色的电容需要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图片上面蓝色的电容需要更换吗

蓝色 看样式 5vSB的滤波
5VSB 都稳定正常的 一般不需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图片上面蓝色的电容需要更换吗

不能光告诉我什么颜色的电容,这样看图和看颜色不能准确判断它是为谁工作的,关键是多大容量和耐压的,可凭经验来判断。

正常关机后不关插座开关,这样长期待机通电,并未彻底断电,对+5VSB有影响,最好是换了,免得有隐患。

网友:
按原值代换,兰色的不会坏,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在什么地方呢,麻烦你指明一下

拍个背面图看看,上面应该有不少贴片电阻,那个芯片是pfc芯片还是辅助变压器的驱动芯片?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查电容

网友:
楼主,问下换下来的原装电容的是多大的啊?

网友:
  好多这样的电源 开机 好长时间 才能正常

网友:
感觉这种电容不起鼓 不漏液   就没必要换

网友:
电源也还修,这么牛皮

网友:
这个地方靠近散热片温度高最好换成进口电容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