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4.0维修

楼主(2016-09-17):
接修一片技嘉H61M-DS2 REV4.0主板,故障现象能触发不掉电没CPU供电。找到图纸测得CPU-VTT正常,没有VCCSA,换了324后一样,查为324的8脚到R40开路,飞线后能点亮不稳定,刷新版BIOS后解决。

网友:
学习了,我的刷BIOS后直接不开机,云门

网友:
SA也是CPU的供电条件?

网友:
没有SA电压电扇会转又停吧

网友A:
供电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请问是怎么样的不稳定?

网友:
这个电阻开路还是很少修到的,是不是灰尘腐蚀坏了

网友:
CPU-VTT 产生VCCSA

网友:
   来看看!怎么玩的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块,试试看

网友:
又得一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好多板都是卡代码的不好搞我这里

网友:
CPU_VTT是什么VCCSA是什么电压

网友:
等于有2个问题,一个是开路,一个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样飞线,后级场管Q13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