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7000进蟑螂窝,进水,跳电,掉电

楼主(2016-09-17):
各大电感无短路,所有电压跳一下无限循环,3v5v有的有所电压都有,网卡声卡各种外设拆除无效,求思路

网友:
跳电s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都是先洗衣粉全洗干净  烤干 再来修 说不定洗洗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先洗洗吧。。有条件超声波清洗再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