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开机电流0.52不动

楼主(2016-09-17):
华硕X550CC 开机电流0.52不动第一次加焊显卡先过几个小时后来再开又不行了 请问这也是通病吗有人修过这故障的吗··
华硕

网友:
BIOS刷个试试吧

网友:
这样说人家没办法帮你 先刷 BIOS吧。

网友:
这机器是集成内存的吧。刷BIOS不行就试下屏蔽内存看看

网友:
似乎没有这个通病吧 0.52的电流 看下是否过内存

网友:
华硕通病最多了,好多都是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