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秒杀华硕H81M-K USB电流报错 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6-09-17):
同行送来一块华硕H81M-K  USB电流报错   15秒自动关机        1 首先想到的就是看看各个usb端口有没有短路  目测没问题       2测量usb供电 5v  正常     3 cmos放点   故障一样  4刷bios  无果       5华硕主板的usb电流检测信号S_USB_OC  正常应该是3.3v    不正常        直接秒杀urn61  472排阻    来一张大的特写     实物特写          没有下载分了   伸出你们赚钱的手加点分  谢谢

网友:
机都不拆啊,懒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修好的

说白了 就是  S_USB_OC信号不正常   正常电压3.3v       472排阻坏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CMOS放电、刷BIOS这还不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放电、刷BIOS这还不拆机吗

放电  直接短接跳线就可以了呀   刷bios直接取bios芯片刷就是了呀

网友:
通病 oc#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无解!!!

网友:
直接先查USB_OC#一般

网友:
472坏了,没上拉供电?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真不拆机,不过LZ有经验直奔故障点秒杀,很给力。

网友C:
822 472 分压排阻出问题了。

网友:
很给力有经验直奔故障点

网友:
华硕特有问题,通病送钱的额

网友:
这个风枪能吹到还是不错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2 472 分压排阻出问题了。

对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楼主标注一下哪里的排阻九漂亮了

网友:
OC#这个信号问题  也修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