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80突然开机vga不显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6-09-17):
莫名其妙的再开机,接vga就不显了。内屏正常。
开机测的 CRT_DDC_CLK_CONN,  CRT_DDC_DAT_CONN,  JVGA_HS, JVGA_VS 都是4.95v 左右的电压。   9脚电压  +CRT_VCC_CONN  有5v 其他没有电压。 关机测的RGB阻止都有大概75欧+3---5左右。 不知道信号电压正常么? 是不是哪个管穿了??还是。。。 我独显没开,bios禁用了一直用的集显。 哪位大神帮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内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内屏正常显示。

网友:
没有知道的么??

网友:
行场不是量电压的是要看波形的

网友:
已经解决,U24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谢了,刚好试试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