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6-09-17):
机器是进水到高压部分,主板高压部分保险烧了,屏线接口内部高压的针也少断了,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针也断了这威力猛。

网友:
苹果的机子进水在屏供电这块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最好把屏线和接口换掉 要不然后患无穷

网友:
怎么确定哪一根是哪一根是背光线

网友:
进水 只是烧了保险   飞线能解决的似乎不多
一般都会出现升压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