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LJ8C 的硬盘数据线阻值

楼主(2016-09-17):
我这有M490 的机器认不到硬盘,硬盘信号线南桥端,阻值有一组信号之间只有171
二极管
阻值,不知道是否正确,换了一个南桥还是这样的阻值
硬盘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就不要考虑这个了,可以看看光驱认了没有,实在不行你就把光驱的飞到硬盘去交差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看一看

网友:
如果光驱能认那就不管南桥的事

网友:
你是不是BIOS是安全模式,,,或者在bios里把硬盘的引导删除了,

网友:
搞好了没 我的也不行 认不到硬盘啊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是阻止的问题 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