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这种神一样的主板

楼主(2016-09-17):
M D昨天又接到了这种神一样的主板  4块 有复位 不跑码   主板的元器件都是旧的   加了一块的北桥  现在直接一开机就掉电重启了   看着就头疼的很啊   :Q:Q:Q:Q:Q

网友:
老主板了吧?

网友:
P4或者G41之类的吧

网友:
这种主板叫X58主板!!上L5520 X5560 等CPU,就是北桥很烫!!加个风扇,还可以!!

网友A:
这种主板,我用的很多,,速度还可以!!北桥烫!!不知能不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我用的很多,,速度还可以!!北桥烫!!不知能不能用多久??、

这个是网吧的  用一年不到  坏了一半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有复位不跑吗的加焊北桥正常的

网友:
山寨X58,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种板子很变态

网友:
这种板好容易坏发热高

网友:
X宝货。所谓的高端机里面的

网友:
貌似这种比较难修

网友:
哎哟我去,修过一块Foxconn的X58,上个XEON X5677  CPU ,老大个的。我修那块是不通电,记得是网卡让雷劈了!

网友:
X58的   这类板子 我只信任映泰的那款!  还蛮稳定的!

网友:
我总结 至强的CPU  分L E X W,级别,用L5520 CPU60W  X5560 CPU要90W 发热量很大,,北桥很烫!!
网吧,,用这种,肯定不行,家庭,还可以用用,,

网友:
我是最害怕北桥温度高的主板,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主板我都是30分钟搞不定就扔了~

网友B:
这主板是杂牌的吧  网吧用这种板

网友:
是啊   还大多数元器件是TMD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是杂牌的吧 网吧用这种板
是啊 他们自己说被朋友骗了 一个网吧都是这种主板 用了2个星期就开始坏 现在已经坏了一半了 那个卖主板的也跑了 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