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出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6-09-17):
电压都出来了,BIOS刷2个了还是一样,一按开关电流1.22,DGPU_PWR_EN有3.3v应该不正常是吗?,南桥发出的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1):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1):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1):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1):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1):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2):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2):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3):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8 13:03):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过

网友:
你这个机器不知道有没有时序,有些机器是要亮了之后才出集显的。。。

网友:
我碰到过机台没集显供电的了  没辙   先刷BIOS 吧

网友:
上拉15v有没,待机和开机比较下,信号看

网友:
图纸哪里有个时序图,我从前面找到后面全都有电压了

网友:
正常,信号是对的,按照时序查吧。

网友:
要跑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噢

网友:
这个图是显卡供电的转换电压,集显供电没有按时序从PG查起。

网友:
DGPU_PWR_EN高电平证明桥发出开启信号啦,PQ21AG极低电平不导通,PQ18理论上G极有个15V加载,查下PQ18的工作条件。

网友:
,DGPU_PWR_EN有3.3 是控制产生+3V_GFX的

网友:
信号有3.3v是正常的

网友:
信号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  有的机子 都亮了  黑色没有集显供电呢,
上次我遇到了一个机子 没有显卡供电,弄了半天黑色没有供电。 最后把屏接上 都亮机   还是没有显卡供电  ,

网友:
DELL何其多 你说的是几何?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3.3是正常的啊,为什么你觉得不正常呢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