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版号_K43SV_2.2_贴纸_K43SV 官网合成OK_修复ME,通 ...
Asus 版号_K43SV_2.2_贴纸_K43SV 官网合成OK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17):
Asus 版号_K43SV_2.2_贴纸_K43SV 官网合成OK_修复ME,通用版
Asus 版号_K43SV_2.2_贴纸_K43SV 官网合成OK_修复ME,通用版.zip

网友(2017-06-04):
是bios还是什么文件

网友:
有没有人下载试过OK与否?

网友:
可以的,机子顺利亮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K43SJ可以刷吗

网友(2017-07-07):
备用一个,不过这个机器好像普通备份的就可以用吧?

网友(2017-09-04):
楼主我的是REV3.0 不亮反复重启.

网友(2018-06-11):
我的客户说自己装硬盘后不亮了 拿来电流1.2不显示,刷刷试试

网友:
我的2.2的刷完还是不亮电流1.2左右内存没过,检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显卡电压也正常

网友(2019-12-29):
BIOS OK开机快

网友(2022-12-03):
楼主找到了吗,需要一份 。 下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