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Plus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9-17):
iPhone 7 Plus拆机图解教程

  关于最新的iPhone 7 Plus,市场上已经不吝赞美之词。诸如史上最好、最先进的iPhone等等常常见诸报端。在正式开始拆解这个手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关于新iPhone所掌握的一些基本参数:
  1、Apple A10处理器内嵌了动作协处理器M10
  2、有32G、128G和256G三种版本(亮光黑版本没有32G)
  3、5.5英寸、IPS Retina高清显示的多点触控屏幕,分辨率为1920 × 1080像素( 401PPI)
  4、双12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头,光圈分别为f/1.8 和f/2.8。两倍的光学变焦和十倍的数码变焦。
  5、700万像素的f/2.2前置摄像头,支持1080P高清录像。
  6、带有Touch ID固态Home键,通过最新的Taptic Engine。
  7、802.11a/b/g/n/ac Wi-Fi和 MIMO 蓝牙 4.2 和 NFC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

  iPhone 7 Plus拆机方法/步骤:

  iPhone 7 Plus的三围和其前代产品一样,均是158.2 mm × 77.9 mm × 7.3 mm,但重量从192g减少到188g,期望苹果没去掉什么重要的东西。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

  iPhone 7的型号为A1785,添加了磨砂黑和亮黑两个版本,并且去掉了背部的天线白条和一直倍受争议的3.5mm耳机接口。
  在正式拆解这个“三眼怪物”之前,我们先通过X光看看这个手机的内部结构。
  从X光图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C型主板,而苹果移掉3.5mm接口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给Taptic Engine(振动马达)挪地方。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

  拆解第一步,如果还想再无损伤装回去的话,首先要关闭手机。关机后,检查手机上是否有屏幕保护膜,若没有请贴上一个,防止在拆机的过程中造成划伤。
  接下来卸掉尾插的五角螺丝,将屏幕和背板的锁定解除。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

  用加热垫对手机进行一定的加热 ,然后用吸盘把屏幕和机身分离。

iPhone 7 Plus拆机 图5

  用拨片两边滑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6

  完全掀起屏幕后要小心,这一次排线的方向有些不同,要注意,iPhone7 Plus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从机身背部右侧开启,因为左侧有主板与屏幕的连线,如果开错方向很有可能会撕断线缆哦!

iPhone 7 Plus拆机 图7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把触控总成和主板分开了,换个角度看一下。

iPhone 7 Plus拆机 图8

  要进一步拆解,需要把电池和显示总成的接口拔掉,由于排线上方有金属片作保护,要先拆掉这个屏蔽罩。

iPhone 7 Plus拆机 图9

  继续用螺丝刀拧掉上面的Y型三角定制螺丝。在断开屏幕排线之前一定要先将电池排线断开,以免对屏幕或pcb上的电阻产生损伤。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0

  然后拧下顶部的两颗十字螺丝,断开前摄像头排线,取下屏幕,就可以将屏幕与主板彻底分离。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1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2

  这是一个固定扬声器的塑料模具。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3

  这就是Taptic Engine,取消了“微动”装置的home键的iPhone7 Plus,反馈就靠它了。有了它之后,机械按键就成为了过去。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4

  我们再来看看Taptic Engine位置的X光透视图。
  Taptic通过感应按压在HOME键上的力度,并将其反馈到振荡器上,模拟按键效果。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5

网友:
  接下来拆卸电池。拉出固定电池的两条易拉胶,就可以将电池取下。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6

  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82 V 、11.1 Wh,电池总容量为2900mAh。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7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8

  取下两个主摄像头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双主像头取下。
  1200万像素双主摄像头,支持光学防抖,一个负责长焦、一个负责广角。

iPhone 7 Plus拆机 图19

  可以得到两个独立的传感器、两个镜头和两个小连接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0

  这两个摄像头中,一个是和iPhone 7一样的OIS(光学防抖)镜头(但不能光学变焦),一个就是实现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但不支持光学防抖)。
  我们通过X光投射图可以发现,在没有闪光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在摄像头旁边有四个金属垫片,我们认为这是实现OIS的磁铁。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1

  在看到逻辑板之前,我们需要移掉天线的一部分零件,当中包括了天线排线。
  断开开机排线。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2

  取下天线连接器的四颗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3

  而去掉了天线排线之后,将目光聚焦于加在天线上的塑胶件——天线组件,它是天线通路之间的桥梁。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4

  WiFi模块。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5

  取下顶部的天线和左上角的Wi-Fi模块后,拆下主板。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6

  掀开抗电磁干扰(EMI)贴纸,这个贴纸还能起到散热作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7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苹果A10 Fusion SOC APL1W24 和三星的3GB LPDDR4 RAM(标记为K3RG4G40MM-YGCH)
  橙色:高通 MDM9645M LTE Cat. 12 Modem
  黄色:Skyworks 78100-20
  绿色:Avago AFEM-8065 PA模块
  淡蓝:Avago AFEM-8055 PA模块
  蓝色:Univers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O1 1R 触屏控制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8

  主板背面芯片组(一):
  红色:Toshiba THGBX6T0T8LLFXF 128GB NAND Flash
  橙色:Murata 339S00199 Wi-Fi/Bluetooth模块
  黄色:NXP 67V04 NFC控制器
  绿色:Dialog 338S00225 电源管理芯片
  淡蓝:高通PMD9645电源管理芯片
  蓝色:高通WTR4905多模LTE接收器
  紫色:高通WTR3925 RF接收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29

  主板背面芯片组(二):
  橙色:Cirrus Logic 338S00220 音频放大器(x2)
  紫色:NXP 610A38
  红色:Apple/Cirrus Logic 338S00105 音频解码器
  黄色:Lattice Semiconductor ICESLP4K
  绿色:Skyworks 13702-20 Diversity Receive Module
  淡蓝:Skyworks 13703-21 Diversity Receive Module
  蓝色:Avago LFI630 183439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0

  主板背面的其他芯片(三):
  红色:TDK EPCOS D5315
  橙色:Texas Instruments 64W0Y5P
  黄色:Texas Instruments 65730A0P电源管理芯片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1

网友:
  看完逻辑板上面的芯片,我们进一步来看看手机底部的lighting接口部分。
  一个很小的柔性电路板把lighting连接器接插件连到麦克风。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2

  Lightning接口周围有一圈衬垫,这样可以保证接口的防水。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3

  机身底部电路板。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4

  扬声器模块。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5

  扬声器模块背部特写,在扬声器上面加有天线。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6

  扬声器的出口处,也有防水处理。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7

  SIM卡槽的弹出孔。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8

  iPhone7 plus有两个扬声器,从这次拆解中可以看出,头部的扬声器在前置摄像头之下。
  回到屏幕模组上来,听筒&扬声器的拆除。先拆掉挡板上的三颗固定螺丝,取下前置摄像头和听筒模块。

iPhone 7 Plus拆机 图39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0

  这些模块所连接的排线较多,拆解时需要格外注意。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1

  红色:前置摄像头
  橙色:麦克风
  黄色:立体声扬声器
  绿色:光线和距离感应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2

  Home键后面的金属固定片,金属片下面应该有压力传感器。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3

  LEC屏蔽板。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4

  取出Home按键。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5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6

  至此我们的iPhone 7 Plus拆解就完成了。附拆机硬件集合图:

iPhone 7 Plus拆机 图47

网友:
666,我还没见过机器呢,你都开始拆了

网友:
吊!绝对 最新鲜!!

网友:
7买回来就拆  就这么任性  没谁了  哈哈

网友:
这应该是专业测评网站放来的,并不是我们买来就拆机

网友A:
还没到手 就拆了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 没办法

网友:
绝对 最新鲜!!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
很高端的yangz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到手 就拆了

我连摸都没有摸过人家都开始拆机啦

网友(2016-10-17):
楼主牛  都买不起

网友B:
支持国产吧,最好支持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国产吧,最好支持国产

就因为买不起才支持国产的  国产机的系统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内置软件,在优化下就更好了

网友:
你这开始拆了?这么牛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内部构造。

网友:
可怜的我还没摸过ipphone7,7代的屏改成从侧边打开了

网友(2017-02-26):
表示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