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不开机及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09-17):
问题1:开机电流0.23左右

          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没出,拆开直接打值各电压都没问题,测电压只有CPU没出,仔细观察,CPU背后的PC236烧了一个洞,导致CPU芯片没供电,飞线解决。

问题2:充不了电,接上电池插适配器电流会跳到5A

        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就了给了客户,第一天就返修,说充不了电,*脏话*,这本显卡没坏就谢天谢了。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不会出现大短,正常开机却不能充电,但插进去电流飙升5A,然后稳定降在2点多电流没变化,感觉有小短路,用手去摸隔离管,明显发烫,罪魁祸首,打了PQ103值,0.005的值,换掉问题解决。

电池充电指示灯亮了

充电电流有上升明显

吊大又长得帅的帅哥都已经加分了,难道你不承认?

网友:
PQ103 换了N多了

网友:
那钱不是赚傻了。。。

网友:
湿地出来的分析问题就是有条有理

网友:
有图有真像,分析条理清楚。

网友:
分析的确实好,

网友:
理论扎实 分享的好

网友A:
电池隔离管被击穿了,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供电引起的大短假象!大概过个一两秒就正常了…………一般换个电池隔离管就好了!给你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隔离管被击穿了,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供电引起的大短假象!大概过个一两秒就正常了…………一般换个电池隔 ...

我第一次修充电,之前遇到的都是显卡坏。。。

网友:
送个分呗

网友:
CQ40见了就恶心啊

网友:
CQ42 搞不定

网友:
没错 我就是那个帅哥  哈哈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算是这个机的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实地出来的感觉分析都很到位

网友:
cq40现在一年也遇不到二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