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电源适配器折腾的精疲力尽

楼主(2016-09-17):
        电源适配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设备,如家用的猫,路由器,到单位用的摄像头,笔记本,显示器等都离不开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虽然重要但不贵,一般从几元到百十元,坏了买个新的换上即可。可是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电源适配器把人折腾的要死。
      故事还要从自己的用的监控说起。自己店里用的了个16路模拟录像机,接了9个头。从今年上半年起,个别头纹波比较明显,以为是录像机的头没插紧。有时重插一下就会好一些。但后来越来越严重,过了几个月只剩下3个头能看清了,其他的都全是波纹,看不到东西了。看来只能好好的收拾收拾。把bnc头全做成新的。故障依旧。调换接口也不行,用工程宝测试摄像头没问题。那估计是监控电源的问题,检查有几个电源确实烧化了,外壳就粘到货架上了。买了几个新电源换上,换电源也够折腾了,都在房顶上,必须用梯子才可以,并且弄的满身是灰。费了半天功夫终于换完了,看看效果如何,一看还是老样子。录像机的电源适配器12伏5安的,换过了也不行。看来是线的问题。重新跑线都比较麻烦了,都是在天花板里面的。先放都等有空了再说吧。
      终于有一天显示器上12伏4安的适配器被别人借走试东西去了,自己找了一个适配器接到上面,奇迹发现了,波纹消失了,9个头全部正常了。后来把原来那个适配器打开发现400伏的大电容已经爆了,那个emi电感也烧黑了。原来就是这个电源对摄像头产生的干扰引起的。那三个摄像头是后来换的,估计搞干扰能力较强。之所以被折腾来折腾去的,是因为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其他三个也能看清,也没有去怀疑显示器显示器上的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以后在维修中遇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不能只从设备自身找原因,也要检查一下周边的环境,如计算机的电源或其他电源适配器,还有用电器等。

网友A:
这个难度 越来越大 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 越来越大 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其实很简单但往往容易被忽略,多走弯路。

网友B:
有时问题真的好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问题真的好简单的

是的,经验全靠积累。

网友C:
线路和相关的元件,线材既然是自己铺设,购买和制作的,那么应该对自己的做工和元件的质量有一个数,

出现如上故障时,首先应该想到要么是供电不行,要么是抗干扰不行,最先怀疑的当然是供电不行,因为好做工和好材料是不可能有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经验很重要,这句话应该算是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路和相关的元件,线材既然是自己铺设,购买和制作的,那么应该对自己的做工和元件的质量有一个数,

出 ...

最开始怀疑是供电的问题,电源都换了,但没有考虑到是显示器的电源,因为显示器都正常,并且还有三个头是好的,线以前被老鼠咬过,就怀疑是线的问题了,但换线比较麻烦还没来得及换。后来发现是显示器电源的问题,要不然还得被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怀疑是供电的问题,电源都换了,但没有考虑到是显示器的电源,因为显示器都正常,并且还有三个头是 ...

现在的品牌货其做工和用料一般都还不错,缩水不会过份,所以用来抗干扰的那些元件一般不会省略,毕竟要通过国家规定的一些强制指标,才卖的上好价钱。

你一开始换了摄像头的供电没作用,这时候就应该想到是别的地方的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怀疑是供电的问题,电源都换了,但没有考虑到是显示器的电源,因为显示器都正常,并且还有三个头是 ...

你那电网电压高不高,400V电容怎么样爆了,估计要换大容量的上去才能更稳定

网友E:
这么还在用的模拟的监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电网电压高不高,400V电容怎么样爆了,估计要换大容量的上去才能更稳定

电容爆主要与电压波动有关,但那个电源也是个杂牌的,用的电容估计也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还在用的模拟的监控呢

以前的老的,头有快10年了。

网友:
哦 现在网络的也比较便宜

网友F:
看来你经验还是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经验还是不够

基本上没有做过监控方面的,是自己用的监控,因为天花板上经常有老鼠,所以怀疑线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这样的肯定是玩死人了,哈哈,谁想到会是显示器啊,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肯定是玩死人了,哈哈,谁想到会是显示器啊,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哈哈

这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H:
这问题应该能看出来毕竟显示器干扰和摄像头干扰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应该能看出来毕竟显示器干扰和摄像头干扰是不一样的。

显示器是正常的,部分摄像头也是正常的。所以就怀疑线有问题、

网友:
就是电源引起的纹波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