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0 显示WIFI是不可用

楼主(2016-09-17):
第一次发帖,发不好勿怪。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Z470  能联网 不能连WIFI,看笔记本显示WIFI是不可用,这样一般就3种情况  1驱动  2开启信号  3唤醒信号。
用驱动人生6更新了网卡驱动问题仍在,看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看开启信号的 R150 10K的电阻正常,开机也有电压过来,就忘下找。
唤醒信号R164 也是10K 的电阻用万用表量测为1,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换好了 开机看了下电压过来了。
开机看正常,

Z470 989 PCH架构 HM系列.pdf

图纸来了

网友:
汗,有个错别字。激动了。

网友:
直接把信号线搞掉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