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楼主(2016-09-17):
华硕M5A78L-M  LX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看到好多人写的都是POU9   2.5V不出,我的出的很正常,量了822也都没有问题  有没有别的故障修好的 ,求解答

网友:
按照时序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那你的这个时钟是否正常啊

网友:
我这片也一样!求修到过的大神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AMD这种现象多数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跟楼主一样问题的主板,那个没修好,今天又接一个一样的问题,这主板出了POU9,貌似还有别通病吧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 换时钟芯片好的 还有换bios芯片傍边的822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 换时钟芯片好的 还有换bios芯片傍边的822好的

换过一样,PCI B16 1.6V正常,这机器不装BIOS芯片复位电压也是会跳的,想不出哪里还有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2016-10-19):
换了五角pou9还是不跑码,量了有5v。2.5v。3。38v应该是正常的,还要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