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主板!技嘉G41MT-D3修复记!

楼主(2016-09-17):
    本人修电脑是半路出家纯小白二百五!能修好纯属侥幸!和大多开电脑店的一样一般都是什么坏一个字:“换。”但进入论坛几年来按照论坛大师指点也断续修好了好多主板显卡。今天接到一客户电脑开不了机,内存芯片各种替换无效。测试卡跑CE。于是搜索论坛按照大师指点果断刷BIOS,结果无效,还是跑CE!纵搜论坛帖子都没一个明确说法。于是先换内存供电芯片,上电测试故障依旧。于是再找CPU主供电芯片换上,上电开机结果风扇转动一下便没了反应。经检测是我水平太臭把芯片焊短路了导致一场管烧了。于是再从料板找芯片场管更换,是电开机!!激动人心时刻来了!!!测试卡正常跑码。

网友:
楼主可喜可贺,再接再劢!

网友:
焊接一点要小心。昨天喝了二两在修板,把IO焊点给焊挂了。

网友:
这板温度超高,不耐用

网友:
还是要多学习一下理论

网友A:
没烧CPU?这运气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烧CPU?这运气好的

内存供电异常后面的cpu核心供电也不会产生所以cpu也不会烧掉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其实就是CPU座子脏了!  这板子我修过很多CE的!  以前都以为是时钟问题

网友:
深藏不露

网友:
这板感觉会返工。

网友:
有这技术就可以了

网友:
上回遇到华硕的是CPU供电芯片把EN拉低了,导致无CPU供电输出

网友:
请问楼主跑马CE为什么你换电源管理芯片啊,能不能给个理由啊我也是想不明白的

网友:
思路不错,很好

网友:
跑ce好像是排组问题

网友:
其实迅维论坛就是教科书,只要认真看,必涨知识。

网友:
从来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  没有在线刷过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都不要查!!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可喜可贺,再接再劢!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不错,学的蛮快的呀,三两下主板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