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和vivo是不是该单独设个版块?

楼主(2016-09-17):
vivo 和oppo价位不低,也是可以修的,今天接到一台vivo x5 pro 触摸不管用,但是迅维上没图纸,整个迅维连oppo 和vivo的板块都没有,一直这样下去怎么会有竞争力。。。。。

网友:
不一定非要单独板块吧 你要找什么 按型号搜索就是了  论坛有的 肯定能搜出来  论坛没有的  设单独板块 也是没有啊

网友A:
没有搜到啊,VIVO X5 PRO D图纸,没有找到

网友:
vivo和oppo  华为,这三个确实需要的!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没有搜到啊,VIVO X5 PRO D图纸,没有找到

国产机的维修不是你随便能找到图纸的,要会修通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