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9-17):
iPhone7拆机图解教程

  新一代iPhone终于有了防水功能,IP67级别的防护让我们在诸如雨天或其他一些情况下使用手机时不再那么窘迫,对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很棒的消息。

  新的iPhone会有哪些针对防水作出的设计,iPhone 7的拆解难度又如何呢?有好奇的童鞋们,一定不要错过。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iPhone7拆机 图1

  iPhone7拆机方法/步骤:

  拆解的第一步,自然就是关闭手机。

iPhone7拆机 图2

iPhone7拆机 图3

  卸掉尾插螺丝,将屏幕和背板的锁定解除。

iPhone7拆机 图4

  随后要对手机进行一定的加热,以便分离屏幕与后壳部分。

iPhone7拆机 图5

  使用吸盘吸起缝隙,然后用拨片两边滑动。

iPhone7拆机 图6

  完全掀起屏幕后要稍加小心,这一次排线的方向有些不同,要从左侧打开屏幕。

iPhone7拆机 图7

  断电(内部采用新的螺丝,Y型三角定制螺丝)

iPhone7拆机 图8

  在断开屏幕排线之前一定要先将电池排线断开。

iPhone7拆机 图9

  用螺丝刀拧下顶部的两个十字螺丝,断开前像头排线。

iPhone7拆机 图10

iPhone7拆机 图11

  取下屏幕,将屏幕整板部分的排线与主板完全剥离。

iPhone7拆机 图12

  取下两个主摄像头的固定螺丝。

iPhone7拆机 图13

  1200万像素,支持光学防抖的主摄像头。

iPhone7拆机 图14

  断开开机排线。

iPhone7拆机 图15

  取下四颗天线连接器的固定螺丝。

iPhone7拆机 图16

网友:
  取下天线连接器。

iPhone7拆机 图17

  还有一颗固定螺丝,也一并拆下。

iPhone7拆机 图18

  取下主板上的固定螺丝。

iPhone7拆机 图19

iPhone7拆机 图20

  取下SIM卡托。

iPhone7拆机 图21

  尾插排线挑开,注意下方的两个天线连接线也要断开。

iPhone7拆机 图22

  将主板成功分离。

iPhone7拆机 图23

  取下三颗Tapic Engine固定螺丝。

iPhone7拆机 图24

  取下两个挡板上的固定螺丝,断开Tapic Engine排线,取下Tapic Engine。

iPhone7拆机 图25

  拉出固定电池的两条易拉胶,取下电池,电池额定容量1960mA/h。

iPhone7拆机 图26

iPhone7拆机 图27

  这里是扬声器部分。取下四个扬声器的固定螺丝,挑出射频连接线,取下扬声器。

iPhone7拆机 图28

iPhone7拆机 图29

  取下尾插排线上的三颗固定螺丝,底部有两个固定螺丝,螺丝上贴有贴纸。

iPhone7拆机 图30

  扬声器接口部分。

iPhone7拆机 图31

网友:
  撕下尾插排线,尾插排线集成lightning接口、扬声器接口Tapic Engine接口、两个mic、射频连接线接口等。

iPhone7拆机 图32

  取下左侧三颗音量按键固定挡板螺丝。

iPhone7拆机 图33

  取下两颗开机键挡板螺丝。

iPhone7拆机 图34

  拆下闪光的固定挡板。

iPhone7拆机 图35

  取下开机排线。

iPhone7拆机 图36

  取下三颗听筒挡板固定螺丝。

iPhone7拆机 图37

  取下两颗听筒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听筒取下。

iPhone7拆机 图38

iPhone7拆机 图39

  取下前像头排线。

iPhone7拆机 图40

  取下四颗Touch ID固定挡板螺丝,断开Touch ID排线,取下Touch ID模组。

iPhone7拆机 图41

iPhone7拆机 图42

网友:
  拆机部分硬件特写:

iPhone7拆机 图43

iPhone7拆机 图44

iPhone7拆机 图45

iPhone7拆机 图46

iPhone7拆机 图47

iPhone7拆机 图48

iPhone7拆机 图49

iPhone7拆机 图50

iPhone7拆机 图51

iPhone7拆机 图52

iPhone7拆机 图53

iPhone7拆机 图54

iPhone7拆机 图55

  芯片解析
iPhone7拆机 图56

  iPhone7拆解到此结束!附拆机所有硬件集合图:

iPhone7拆机 图57

网友:
7拆屏  一定要小心

网友:
iPhone手机拆机的时候屏幕肯定要小心,还有就是上螺丝的时候别上错了,以免断线

网友:
才刚上市

网友:
楼主好人,求视频

网友:
相信再过不久iPhone7和iPhone7plus的拆机视频就会放出来

网友:
好吧
,麻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