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3.0 无CPU供电 没修好的注意看了

楼主(2016-09-17):
GA-H61M-DS2  3.0 无CPU供电  没修好的注意看了 故障 反复重启 测 内存电压 总线电压都出来了 测CPU供电全无   那么没CPU供电 就要查CPU IC了96836  9脚为开启电压 开始 慢慢测了一下 原来通到下面去了  测小三极管 wcw 无电压更换无效  仔细测了一下边边的电阻  阻值不对  正常为8K 数字表显示0.001 果断换掉 上电 滴滴声出来 果断亮机   下面我就不解释了 直接上高清图

网友A:
9脚开启信有了,但CPU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的电压又都出来了,那又该怎么修呢????????????

网友:
总是觉得这种小电阻三极管坏的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开启信有了,但CPU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的电压又都出来了,那又该怎么修呢????????????

查VID信号组合电压

网友:
这个是电源芯片开启的三极管吗

网友:
H61已经没有VID 了  是SVID   由南桥直接控制的

网友:
你这个电阻 明显和正常的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开启信有了,但CPU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的电压又都出来了,那又该怎么修呢????????????

可以刷BIOS看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开启信有了,但CPU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的电压又都出来了,那又该怎么修呢????????????

查这几个信号  ATXPG  APWROK  DRAMPWROK  CPUPWROK  SVID  SVALERT

网友:
大部分没有CPU供电都是这个EN爱出问题

网友:
有开启信号 还是不出CPU供电的没有修好过 当然BIOS  芯片都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