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花屏,

楼主(2016-09-17):
        前一天接了一台苹果的一体机A1224,开机不显示的,没有苹果的开机声音,        拆开机器发现无PCI复位,果断换了桥,MCP79的单桥的,换桥后出现了花屏,能看到图像,感觉屏上面很多细小的雪花点一样的,屏用显示器的板点过是好的,也打过屏接口LVFS线的阻值,都正常,屏线手里没有,没换过,MCP桥换了两个了,都还是一样花屏,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显卡周围的小原件

网友:
板子正反面都看了好几遍了,没发现掉件这些,

网友:
查查外围

网友:
楼主想知道解决方法的  加我 教你怎么解决,272868655

网友:
是不是做桥的时候 弄到别的了

网友:
可能做桥的时候弄掉东西吧 仔细查查

网友:
焊盘有没有露铜

网友:
楼主找我 我教你怎么做啊 你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