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QT 待机过小,不触发!秒杀款!

楼主(2016-09-17):
刚刚开门,来个客户!说笔记本开不了机,拿出来一看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一会小,一会正常的!果断拆机,测量开机键,没电压! 再测待机3V,5V电感,3V,5V正常!  跑到【迅维】网,下个图纸搞去、找到开机键SW2.  测到电容2.1V电压,有点低,果断3.3V正常咯,看图纸,电阻R1和开关键的第三脚应该是通的,一测,为1,飞线搞定!

网友:
拿掉电容,再测试电压正常,少打了几个字!

网友:
维修技术挺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一模一样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受用了

网友:
还算快的了,

网友:
开关附近的问题不多见啊

网友A:
电容有问题,而且开关那里还断线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问题,而且开关那里还断线了是吗

是的哦,滤波电容,断线周围完全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修过两个啦

网友:
电容 短了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  有时电容漏电很难查出来

网友:
拆电容正常了 干嘛还飞线呀 短线了吗

网友:
有2.1v飞线 没有懂 应该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一招击中      支持

网友:
2.1V  基本是C1电容漏电拉低的  你在飞线都不行

网友:
这个是贴片电容漏电吧。

网友:
楼主赚大钱了省事省力省时间  又来钱

网友:
漏电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