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点位图打开报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6-09-17):
苹果点位图打开报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网友A:
全部拉到桌面看看,

网友B:
你确定是应该用这个软件打开?

网友:
是用pdf看吗

网友:
试试版本2.2

网友C:
杀毒关了  其次软件重新安装下,换其他图能不能打开  排除故障

网友:
弄好了  这个点位要用BoardView打开 坑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拉到桌面看看,

弄好了  这个点位要用BoardView打开 坑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应该用这个软件打开?

弄好了  这个点位要用BoardView打开 坑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杀毒关了  其次软件重新安装下,换其他图能不能打开  排除故障

弄好了  这个点位要用BoardView打开 坑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好了  这个点位要用BoardView打开 坑死人了

就是打开的软件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好了  这个点位要用BoardView打开 坑死人了

什么东东  没用过啊

网友:
是不是要改下时间日期呢?

网友:
打开软件不对

网友:
是w7系统上打开吗,,XP好像没碰到过打不开的

网友:
点位图都有啊!!

网友:
用BoardView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