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531 Thinkpad E531 进系统掉电关机求助

楼主(2016-09-17):
一台E531笔记本,原来送修的问题是不开机,经检测有电容短路,换下后开机几秒钟掉电,刷了BIOS后可以开机了,但是一到系统启动条就掉电,在BIOS下一直不掉电,进入PE也掉电,用原版系统WIN7 8 10都是在四个方块的地方瞬间掉电,DOS下不掉电,只要一进入系统进度条的时候瞬间掉电,是什么问题啊

补充,最新测试,主板背面的黑色330大电容都是短路的,但是把CPU拆了就不短路了,上CPU虽然短路,但是开机电压都正常,这个情况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6-9-23 14:07):
最新测试,电池用其他同型号笔记本充满电,可以开机了,但是一直显示电源已接通,不充电,如何解决啊

补充内容 (2016-9-26 09:54):
现发现ADP-ID部分不正常,电压只有1.3V,正常90W充电器应该是3.3V,是什么故障,图片补在下面

网友:
来大神看一下啊

网友A:
可能已检测到什么就掉电吧,硬盘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已检测到什么就掉电吧,硬盘什么的!!

硬盘没问题,正常bios dos下都正常,就是不能进PE和系统

网友B:
TB买工厂的BIOS吧,,这个机器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4M+8M都得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买工厂的BIOS吧,,这个机器EC是带程序的

4M 8M都得刷吗

网友C:
重点查一下外设,如usb接口 光驱 等如果没有问题再查3 5v系统供电是否稳定 cpu供电是否有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一下外设,如usb接口 光驱 等如果没有问题再查3 5v系统供电是否稳定 cpu供电是否有杂波

光驱没接,USB应该好用,插U盘键盘都行,3V 5V主供电正常,CPU供电是否有杂波,无法测量

网友D:
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是否有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是否有杂波

CPU供电正常,我记得昨天测量输入1.5V  到cpu 0.9

网友E:
原来的短路电容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短路电容在什么位置

原来短路在20V输入的后面,一个并排的两个电容,其中一个短路,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是否有杂波

说的话都一样,你是第三个了...

网友F:
跟BIOS没任何关系,THINKPAD E系列机器引导掉电进BIOS不掉电优先看供电20V处的稳压二极管,尝试多加一个试试,电容短路并不是电容有质量问题是电压不纯

网友G:
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BIOS没任何关系,THINKPAD E系列机器引导掉电进BIOS不掉电优先看供电20V处的稳压二极管,尝试多加一个试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呢

不是温控问题,开机BIOS停一会温度高了风扇自己会转

网友:
温控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H:
楼主修好没 我这边有台也差不多的故障 查半天了没查个所以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好没 我这边有台也差不多的故障 查半天了没查个所以然来

好像是充电电路问题,现在开机了,但是不充电,提示适配器不正确

网友:
有可能是BIOS了

网友:
典型的大短路机器 查保护隔离管 和充电芯片有挂没

网友:
现发现ADP-ID部分不正常,电压只有1.3V,正常90W充电器应该是3.3V,是什么故障,图片补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BIOS没任何关系,THINKPAD E系列机器引导掉电进BIOS不掉电优先看供电20V处的稳压二极管,尝试多加一个试 ...

你好版主,现在升级BIOS后,开机提示未知适配器连接到系统,然后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