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合成BIOS

楼主(2016-09-17):
联想E450 NM-A211  REV:1.0 合成BIOS  开机快请放心下载

网友:
机子每天 拔了电池 放歌电才能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2016-11-01):
谁试过 能有不

网友:
这个是好的不

网友:
我有一台是开机0.5就掉电哦

网友:
我的开机掉电,拔下内存不掉电,显卡阻值为1,不知道是显卡坏了,还是BIOS原因。这个BIOS可以用的吗,下载刷一下试试。

网友:
正好有个不亮,下来试试。。。

网友:
刷完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拆下板翻过来一看,结果是显卡供电pu11爆掉了。楼主提供的bios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0-03-24):
主板号一样吗?

网友(2024-02-26):
测试OK 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