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老是放电就亮

楼主(2016-09-17):
BIOS 电池放电就好,但很容易返修,有什么办法? 刷了bios一样的

网友:
换pch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要换PCH

网友:
换南桥 能好么

网友:
搞桥,,,,才好

网友:
就上楼上说的,换pch应该可以

网友:
来自: 山东
修过一台V490情况和你的差不多.有时放电就行.有时刷BIOS就行.但放一阵子就不行.最后加焊PCH正常的.楼主你试下看.

网友:
多刷几个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放电CMOS就好了,过两天又不亮了,楼主换南桥好了吗?

网友:
换个桥吧 这样折腾容易将客户做死

网友:
那RTC电路估计有问题

网友:
呵呵 楼主 我能告诉你 只要他的电池能用 不用装CMOS电池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E系列烂 不行就换板

网友:
垃圾的联想 我遇见好几个了 有的刷bios 有的换南桥

网友:
南桥的事!换了就好

网友:
换南桥难度不小啊。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一月难搞啊放一次啊,

网友:
估计要换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换桥吧

网友:
这个具体你得在不亮时候修啊

网友:
现在刷了3个BIOS ,好了,目前客户还没说有问题!

网友:
把EC换了试一下

网友:
先按楼上的说做做看卡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
换南桥,好像跟E440一个性质中

网友(2020-05-09):
南桥换的少 ,一般都是写纯净BIOS

网友:
都没有相关测量参数,RTC电路查了没有